PCBA板的加工对焊接,切脚,温度有些什么 要求

楼主(2021-07-07):
PCBA板的加工对焊接,切脚,温度有些什么 要求?

网友:
一般来讲,加工需要选择无尘和防静电的车间!

温度和湿度有控制目标!
切脚没有什么要求的!

网友:
pcba加工,首先明确是环保不是不坏保的产品,以便生产前做好准备.
  焊接  锡点要符合客户要求(客户没有要求,按公司品管标准做)

  切脚 注意脚的高度符合客户要求(客户没有要求,按公司品管标准做)

  温度 这个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工艺,不同的产品要求都有规定的(一般工序的主要技术人员知道标准)

  以上这几点不同的公司自己的标准也有不同,不过般差异不会很大,不同的客户标准也有可能不一样!

  不过基本常识一般公司做品管的人都知道!

网友:
一般没什么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