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拔模以三度来算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07):
DFM拔模以三度来算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拔模斜度的意思就是为了方便塑胶件的出模,往往会根据不同的塑料件和形状改变它的斜度。

例如说工程师设计的结构是直角的,但在模具设计上,这个直角通常不是90°的,而是90.5°。这样就不会导致塑胶件在出模的时候卡在凸模上了。

网友:
没有固定的计算方法。

不同的浇铸料需要不同的拔模角度

网友:
没有固定的计算方法,根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