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问题

楼主(2021-07-07):
项目要求采用循环覆盖的方式(每T微秒记录一次数据,记录Y秒,下一Y秒内的数据采样循环覆盖的方式,依次覆盖上一Y秒的数据),每40us更新存储器中的数据,即每40us写一次数据,如果选用flash,由于擦写次数的问题,一天都坚持不了,有什么方法吗?减少擦写次数或者换什么?

网友:
    不要用固定的一块地址存储

网友:
    比如Y0->0  Y1->1  Y2->2  Yn->N,当存储到N的时候再返回到0的地址。N如果是100就延长了100倍的写入寿命

网友:
    改用RAM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