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号源给运放输入一个45khz的方波信号接上运放输入信号的波形就变了

楼主(2021-07-07):
选用的运放为opa227p,用信号源给运放输入一个45khz的方波信号接上运放输入信号的波形就变了
我想知道到底是我运放没有选对还是什么问题,求指教。谢谢!

网友:
上面波形是在哪儿测试的?

网友A:
是运放的问题,不是运放坏了,而是这运放可输出摆压低(简单的说就是输出不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运放的问题,不是运放坏了,而是这运放可输出摆压低(简单的说就是输出不够快)。

运放没啥问题吧,带宽足够。

网友:
    能改用比较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运放的问题,不是运放坏了,而是这运放可输出摆压低(简单的说就是输出不够快)。

Vp=SR/2πf
其中 Vp为峰值电压 5V SR为压摆率,由手册可得压摆率为2.3V/us
    π取 3.14 f为45kHz
根据你输入和波形看 SR算出来为1.4V/us ,2.3大于1.4

网友:
    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