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声波激励信号的发生电路波形问题?

楼主(2021-07-07):
最近要做一个超声波发射电路,选择了单端激励的方式,发现脉冲变压器的输出波形有点问题,测试了一下发现是mos的输出导致,其实栅极的PWM波形已经有点问题了,但是原始输出是没什么问题的,请问大佬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么,波形如下1.电路图  2.波形图

网友:
两张波形图分别是那个部位的?

网友:
    Q1\Q2两个三极管,只用一个,试一下,应该会改善,如:只用Q1,Q1发射机对地接电阻,同时发射机接MOS管Q3的栅极——Q1发射机和Q3的栅极的连接可以串联个电阻

网友:
    副边是20左右串联电阻试试看,是不是负载阻抗不配。

网友:
    有没有尝试在变压器原边增加反向电动势吸收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