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pcolor函数如何使用

楼主(2021-07-07):
pcolor函数中的色彩控制参数C是如何设定的呢?我现在有一些二维散点,想根据它们在平面图中的y值大小的不同,从颜色上进行区分,这个伪彩图应该怎么画呢?期待解决

网友:
matlab的pcolor和colormap等,本质上都是对vertices的color进行了插值,得到了所谓的伪彩色图;
如果想使用pcolor,在默认情形下,必须根据x的length进行设置

网友A:
可以help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help看看啊

估计你也不会吧,还help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