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用SIwave仿真S参数

楼主(2021-07-07):
    在建立port的时候请问下是直接用软件的generate port功能还是自己手动加port,比如说我的传输线是从DIE1到DIE2,自动生成的port就是在传输线的pin到die层的参考地上建立的,我自己建的port是从pin到VSS的铜皮上;
这两种情况仿真出来的串扰差了6dB,我自己搭建的port效果更好些,但是不知道哪个设置才是正确的

网友A:
    这种建议自己手动加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建议自己手动加port

那请问下同样是手动加的port,端口阻抗取50欧姆还是100欧姆呢,或者是仿真不同的参数,阻抗的取值也是不同的呢,新手入门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自动的port都会默认选取GND为参考,如果实际参考不一样,就只能手动设置

网友:
    关键是reference 设置。如果是自动端口,会自动添加port 和 reference 。手动,可以改动reference

网友(2021-11-23):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同样是手动加的port,端口阻抗取50欧姆还是100欧姆呢,或者是仿真不同的参数,阻抗的取值也是不 ...

50ohm即可,因为仿真识别为单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