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特殊字符的匹配用rexMatchp怎么写

楼主(2021-07-07):
大神们,匹配a-z与其它特殊符号的正则表达式怎么写,比如,我要匹配a-z与%、±怎么写呀?

网友A:
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正则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正则实现

这是肯定是Skill语言啦

网友B:
除了±需要转义外,其它都可以使用常规表达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需要转义外,其它都可以使用常规表达式匹配

大侠,转义\\±这样吗?但是这样我还是匹配不到这字符,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转义\\±这样吗?但是这样我还是匹配不到这字符,请大侠指教,谢谢。

参考以下转义字符

\241\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以下转义字符

\241\300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以下转义字符

\241\300

版主还是读到不到这个正负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