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sheet connector方向怎么转换

楼主(2021-07-07):
    offsheet connector方向怎么转换,图中<<-----和------<<d意义相同吗,如果不同怎么转换?

网友:
    看看评论区怎么说,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表示是信号的方向。其实没有那么严格,只要定义正确就可以了。切换方法:双击进入,在方向选项选反是向左还是向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是信号的方向。其实没有那么严格,只要定义正确就可以了。切换方法:双击进入,在方向选项选反是向左还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