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破解PSPICE里面器件模型,例如传输线模型,有高手支招吗?

楼主(2021-07-08):
    这个是理想传输线的Pspice等效电路,但是我看NGSPICE里面的理想传输线模型不是节点矩阵法实现的,下面是传输线源程序
    #include "cktdefs.h"
#include "tradefs.h"
    #include "sperror.h"
#include "suffix.h"

    int
    TRAaccept(ckt,inModel)
        register CKTcircuit *ckt;
    GENmodel *inModel;
{
        register TRAmodel *model = (TRAmodel *)inModel;
    register TRAinstance *here;
        register int i=0,j;
    double v1,v2,v3,v4;
    double v5,v6,d1,d2,d3,d4;
        double *from,*to;
    int error;

        /*  loop through all the transmission line models */
    for( ; model != NULL; model = model->TRAnextModel ) {

            /* loop through all the instances of the model */
        for (here = model->TRAinstances; here != NULL ;
                    here=here->TRAnextInstance
                if( (ckt->CKTtime - here->TRAtd) > *(here->TRAdelays+6)) {
                /* shift! */
                for(i=2;i<here->TRAsizeDelay &&
                        (ckt->CKTtime - here->TRAtd > *(here->TRAdelays+3*i));i++)
                            { /* loop does it all */
                    i -= 2;
                for(j=i;j<=here->TRAsizeDelay;j++
                        from = here->TRAdelays + 3*j;
                        to = here->TRAdelays + 3*(j-i);
                    *(to) = *(from);
                        *(to+1) = *(from+1);
                    *(to+2) = *(from+2);

                    here->TRAsizeDelay -= i;

                if(ckt->CKTtime - *(here->TRAdelays+3*here->TRAsizeDelay) >
                    ckt->CKTminBreak
                    if(here->TRAallocDelay <= here->TRAsizeDelay) {
                    /* need to grab some more space */
                    here->TRAallocDelay += 5;
                    here->TRAdelays = (double *)REALLOC((char *)here->TRAdelays,
                        (here->TRAallocDelay+1)*3*sizeof(double));
                    }
                here->TRAsizeDelay ++;
                to = (here->TRAdelays  +3*here->TRAsizeDelay);
                    *to = ckt->CKTtime;
                    to = (here->TRAdelays+1+3*here->TRAsizeDelay);
                    *to = ( *(ckt->CKTrhsOld + here->TRAposNode2)
                     -*(ckt->CKTrhsOld + here->TRAnegNode2))
                    + *(ckt->CKTrhsOld + here->TRAbrEq2)*
                        here->TRAimped;
                    *(here->TRAdelays+2+3*here->TRAsizeDelay) =
                        ( *(ckt->CKTrhsOld + here->TRAposNode1)
                         -*(ckt->CKTrhsOld + here->TRAnegNode1))
                        + *(ckt->CKTrhsOld + here->TRAbrEq1)*
                            here->TRAimped;
    #ifdef NOTDEF
                    v1 = *(here->TRAdelays+1+3*here->TRAsizeDelay);
                v2 = *(here->TRAdelays+1+3*(here->TRAsizeDelay-1));
                    v3 = *(here->TRAdelays+2+3*here->TRAsizeDelay);
                v4 = *(here->TRAdelays+2+3*(here->TRAsizeDelay-1));
                    if( (FABS(v1-v2) >= 50*ckt->CKTreltol*
                        MAX(FABS(v1),FABS(v2))+50*ckt->CKTvoltTol) ||
                    (FABS(v3-v4) >= 50*ckt->CKTreltol*
                        MAX(FABS(v3),FABS(v4))+50*ckt->CKTvoltTol)  ) {
                    /* changing - need to schedule after delay */
                    /*printf("%s:  at %g set for %g and %g\n",here->TRAname,
                        ckt->CKTtime,
                        ckt->CKTtime+here->TRAtd,
                        *(here->TRAdelays+3*here->TRAsizeDelay-3)+
                                    here->TRAtd);*/
                        error = CKTsetBreak(ckt,ckt->CKTtime+here->TRAtd);
                    if(error) return(error);
                        /* also set for break after PREVIOUS point */
                        error = CKTsetBreak(ckt,
                                *(here->TRAdelays+3*here->TRAsizeDelay -3) +
                                here->TRAtd);
                    CKTbreakDump(ckt);
                    if(error) return(error);
                    }
#else
                v1 = *(here->TRAdelays+1+3*here->TRAsizeDelay);
                    v2 = *(here->TRAdelays+1+3*(here->TRAsizeDelay-1));
                    v3 = *(here->TRAdelays+1+3*(here->TRAsizeDelay-2));
                    v4 = *(here->TRAdelays+2+3*here->TRAsizeDelay);
                    v5 = *(here->TRAdelays+2+3*(here->TRAsizeDelay-1));
                v6 = *(here->TRAdelays+2+3*(here->TRAsizeDelay-2));
                    d1 = (v1-v2)/ckt->CKTdeltaOld[0];
                d2 = (v2-v3)/ckt->CKTdeltaOld[1];
                    d3 = (v4-v5)/ckt->CKTdeltaOld[0];
                    d4 = (v5-v6)/ckt->CKTdeltaOld[1];
                /*printf("%s: at %g derivs are %g, %g and %g, %g\n",
                            here->TRAname,ckt->CKTtime,d1,d2,d3,d4);*/
                if( (FABS(d1-d2) >= here->TRAreltol*MAX(FABS(d1),FABS(d2))+
                        here->TRAabstol) ||
                        (FABS(d3-d4) >= here->TRAreltol*MAX(FABS(d3),FABS(d4))+
                        here->TRAabstol) ) {
                    /* derivitive changing - need to schedule after delay */
                        /*printf("%s:  at %g set for %g\n",here->TRAname,
                        ckt->CKTtime,
                            *(here->TRAdelays+3*here->TRAsizeDelay-3)+here->TRAtd
                        );*/
                        /*printf("%g, %g, %g -> %g, %g \n",v1,v2,v3,d1,d2);*/
                    /*printf("%g, %g, %g -> %g, %g \n",v4,v5,v6,d3,d4);*/
                    /* also set for break after PREVIOUS point */
                    /*printf("setting break\n");*/
                        error = CKTsetBreak(ckt,
                            *(here->TRAdelays+3*here->TRAsizeDelay -3) +
                                here->TRAtd);
                        if(error) return(error);
                    }
#endif /*NOTDEF*/
            }

        }
    return(OK);
}

网友:
    我也想知道,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