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信号的slew rate 怎么计算,slew rate 一般都是设置默认值吗,或者设置得越大...

楼主(2021-07-08):
方波信号的slew rate 怎么计算,slew rate 一般都是设置默认值吗,或者设置得越大越好呢?

网友:
slew rate:压摆率

网友:
slew rate这个值越大,运放处理高速,大幅值信号的能力越强

网友:
    设置越大,电压上升下降的速度就越快,允许的处理速度就越快,当然,不利之处比如EMI和阻抗匹配的问题也就会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