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读取dat文件格式,各位大神给指点下

楼主(2021-07-08):
用35670做实验,保存了一个后缀为dat格式的文件(内容是2维数组,但直接双击打开时乱码)。文件的编码格式是LIF和dos两种之一(已经搞不清楚是哪个了)。我想请问下。针对两种格式下,如何用matlab打开,读入(我要对数据进行一下处理)。
各位大神给指点下

网友:
    我也来看看这个问题咋解决的

网友:
fs=10000;
fid=fopen('D:\TDDOWNLOAD\addnosi.dat','r');
N=1024;
    t=1:N
x=fread(fid,N,'int16');
    fclose(fid);
x=(x-mean(x)/std(x,1));
figure(1)
    plot(1:N,x);
    xlabel('时间 t/s');
    ylabel('幅值 A/V');
    这样试试看能不能使用~

网友:
    有没有知道如何导入SDF文件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