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版本AD20如何查看PCB尺寸?

楼主(2021-07-08):
请问新版本AD20如何查看PCB尺寸?

网友:
ctrl+M测量尺寸 AD所有版本都是这个快捷键

网友:
也可以直接查看板子信息,里面就可以查看板子大小

网友:
打开PCB文件,不要选择任何东西,在左侧或者右侧的侧拉栏 “Properties” 里面,可以看到原先版本中“board information”中的内容

网友:
    在property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