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低通滤波器的电路分析

楼主(2021-07-08):
1 、二阶压控低通滤波器

二阶压控低通滤波器电路如图所示,由R1、C1 及R2、C2 分别构成两个一阶低通滤波器,但C1 接输出端,引入电压正反馈,形成压控滤波器。

(1) 传递函数

(2) 频率特性

可见该低通滤波器特点是阻尼系数ζ 由电阻R1、R2,C1、C2 的比决定;而固有频率ω0与R1、R2、C1、C2 具体数值有关,即ω0与ζ 独立可调,互不影响。

(3) 参数选择

为方便参数匹配,考虑到标称电容种类较少,一般选择C1=C2=C。通过选择不同的R1、R2 满足特定的固有频率ω0 、ζ 。

2、单位增益二阶压控低通滤波器

对于二阶压控低通滤波器来说,当通带放大倍数Aup =1(单位增益)时,图所示电路变为图所示,其中RF=R1+R2。

(1) 基本关系

(4) 参数选择

在固有频率ω0 、阻尼系数ζ 已知情况下,设计步骤如下:

3、二阶低通滤波器

(1) 传递函数

(2) 频率特性

4、无限增益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

(1) 传递函数

(2) 频率特性

网友:
低通滤波器特点是阻尼系数ζ 由电阻R1、R2,C1、C2 的比决定;而固有频率ω0与R1、R2、C1、C2 具体数值有关,即ω0与ζ 独立可调,互不影响。

网友:
    为方便参数匹配,考虑到标称电容种类较少,一般选择C1=C2=C。通过选择不同的R1、R2 满足特定的固有频率ω0 、ζ 。

网友:
    是的,对于二阶压控低通滤波器来说,当通带放大倍数Aup =1(单位增益)时,其中RF=R1+R2。'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