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检查和DRC检查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1-07-08):
DFM检查和DRC检查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DRCPCB设计软件用于确保不违反自身设计的规范(约束条件),满足DRC检查是PCB设计的最基本要求,满足DRC不代表就一定满足了可制造性要求。DFMPCB设计和制造工艺之间的桥梁,属于工艺设计范畴,通过它可以发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不匹配因素、评估出制造难度、制造风险等等,这些都是PCB设计软件中的DRC不能涵盖的。

网友:
检查规则不同

网友:
检查依据和检查对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