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新建pcb封装时建在top层和bottom层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08):
pads中新建pcb封装时建在top层和bottom层有什么区别

网友:
top level=顶层,bottom level=底层,footpring=元器件封装(外形/引脚规格/分布)。

对于直插元件,top level/bottom level上的元器件封装相同,对于贴片元件,top level/bottom level上的元器件封装成镜像关系(想象一下照镜子吧)。

理由是,直插元器件安装时使用了过孔(Drill),而贴片元器件安装时不实用过孔。

网友:
PADS做封装时,不用特意设置在哪层画。

你的问题应该是在做焊盘时,在pad stacks里,只设置了mounted side面,Inner side和opposite side没有设置,把这两个面的大小和mounted side面的设置成一样即可。

另外,关于元件外框,在top面画、all layers或者silkscreen都可以,主要是出gerber时勾选上你的元件外框的层就可以。

网友:
可以是top 或者sil层,但是用两者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主要区别:
在PADS中,所有的元件外框是有即独立又不独立的属性的,即出gerber时,它是丝印,画板时是外框。

如果做在top层,那么其显示优先级是高于铺铜的,即其上铺铜以后,其还能显示出来,不会被盖住,如果用sil层做,那么铺铜以后就被盖住了,不便于设计观察。

另外在颜色设置中,做在top层的外框,即使sil层关掉,top层外框还是能够显示。要关闭top层外框,使用Outlines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