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去掉100pF电容后干扰消失

楼主(2021-07-08):
小弟在2g GSM通话模式下发现KEY_VOICE上干扰很大,发现去掉并联的100pF电容后干扰消失。走线上发现是VBAT干扰到KEY_VOICE信号。按道理100pF电容是专门滤除高频干扰的,怎么会带来干扰呢?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C1201的接地管脚所接地比较糟糕,需要看这个电容的位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201的接地管脚所接地比较糟糕,需要看这个电容的位置在哪里?

    之前看过这个地,打1-2孔,周围也有2-5孔,感觉地还好

网友A:
    之前看过这个地,打1-2孔,周围也有2-5孔,感觉地还好-------这个不是感觉好,而是看看这个接地孔位置的噪声如何。特别是这种干扰噪声在这个点上的能量如何?可以采用示波器进行测试一下。
    单板上每个位置点的噪声是不同的,这个在我之前的帖子中有: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7499-1-1.html

网友B:
    我的判断:①layout问题; 这个电容的layout,或者按键端和接收端之间接地或信号链路的layout问题;
             ②测试问题:
          a:接地点没选对,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接地点没选对,应该选接收器件的附近的地点;
          b:接地方式:尝试一下用接地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过这个地,打1-2孔,周围也有2-5孔,感觉地还好-------这个不是感觉好,而是看看这个接地孔位置的噪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判断:①layout问题; 这个电容的layout,或者按键端和接收端之间接地或信号链路的layout问题;        ...

    谢谢分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

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地上的噪声该怎么用示波器量?如果量地上的噪声总需要另外一个参考平面,是否可以用其中1个地(比如说供电端地)做参考来量其他地方的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地上的噪声该怎么用示波器量?如果量地上的噪声总需要另外一个参考平面,是否可以用其中 ...

感觉挺难的,幅度太小了,不知道测出来的是地噪声还是别的噪声。

网友C:
    你好,推测原因如下:1.敏感线走在VBAT下方,通话时VBAT电流大,通过磁场串扰到敏感线;
2.电容C1201为敏感线与VBAT和GND之间提供增强回路,干扰严重;
建议:
    把敏感线从VBAT下方挪开3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推测原因如下:1.敏感线走在VBAT下方,通话时VBAT电流大,通过磁场串扰到敏感线;
    2.电容C1201为敏 ...

好的 已经改版把线拉开了,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