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PolyOperation如何使用ANDNOT功能

楼主(2021-07-08):
    axlPolyOperation为什么只能使用OR与AND功能,无法使用ANDNOT?

网友A:
    npoly = axlPolyOperation(cpoly ppoly 'Andn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oly = axlPolyOperation(cpoly ppoly 'Andnot)

    请问你可以运行成功吗?我运行这个指令的时候没有报错但是也没有任何反应,还是两个shape叠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可以运行成功吗?我运行这个指令的时候没有报错但是也没有任何反应,还是两个shape叠在一起的。

    这个是针对POLY进行操作的,结果不会体现在实际的SHAPE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oly = axlPolyOperation(cpoly ppoly 'Andnot)

    截取的部分代码
    当然可以运行
    poly是虚拟的多边形,如果要化成实体,需要axlDBCreateShape,或者axlDBCreateOpen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