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之路_or1200移植linux

楼主(2021-07-08):
    上节我们修改了适合自己开发板的 u-boot 代码,调试成功后我们就要固化我们的代码到 flash 上,我板子上的是 nor flash 在 u-boot 上的信息是:

        这表明基本上flash是调通了,然后按照下载代码的流程将u-boot下载到SDRAM中先,然后再把SDRAM中u-boot程序代码复制到flash中,其中用到几个命令,flinfo,erase,cp,protect······

        首先,我们将整片flash擦除干净,看看u-boot的erase命令如何用:

            直接地,erase all即可

        然后,我们下载u-boot主程序时的地址是0x100开始执行的,看看0x100处的代码都是什么。

            这些就是复位向量的二进制启动代码

            好,接下去

        我们要把flash芯片的写保护给去掉

            也是直接地,protect off all 即可

            再然后,就是要把在SDRAM的u-boot主程序给copy到flash上面了,现在回到之前一节我们修改的u-boot代码,可以把关于flash有关的选项打开了。

            首先是异常向量的relocate

            然后就是u-boot环境变量的存放位置,由之前的SDRAM换成flash

        好,妥妥的,重新编译,下载到板子的SDRAM

        然后,解除flash的写保护,protect off all

        接着,擦除flash的所有数据,erase all

        再来,看看flash的信息,flinfo,得到应该是所有的sections都没有RO标志

        再再然后,就是复制SDRAM的代码到flash上面了,用的是cp命令,这里注意一下了,由于我的板子的nor flash是16bits的,所以使用cp命令的时候要以half-word的形式复制,如果flash的8bits的话就要以byte的形式复制,32bits就word的形式啦。

            然后在编译u-boot的源码目录下打开u-boot.lds、System.map、u-boot.map

        只有186K,按照我板子的芯片来说

            8M,64sections的话前4个sections存放足够了,然后第5个存放环境变量,这也是在编写/include/configs/******.h自身开发板时头文件定义的环境变量位置。

            165行定义的是环境变量偏移量,170行就是用4个sections存放u-boot代码。

        OK,现在就用u-boot的cp命令copy从SDRAM到flash复制代码了,u-boot的cp命令如下:

        由于我的flash位宽是16bits,所以用cp.w每half-word地复制,然后是4个sections,起始地址0xf0000000,结束地址0xf007ffff,范围是0x7ffff

            所以,命令是cp.w 0x0 0xf0000000 0x7ffff

        完了之后reset开发板就可以看到u-boot启动信息了。

        上次移植u-boot的后半段就码到这里了。改天把在u-boot起来之后将download linux image的步骤贴上来

网友:
    or1200移植linux

网友:


网友:
    _or1200移植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