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G的信号,基频处的回损只有-8.6dB左右,信号质量是不是很差呀?有没有大佬分析一下这个图呀

楼主(2021-07-08):
25G的信号,基频处的回损只有-8.6dB左右,信号质量是不是很差呀?有没有大佬分析一下这个图呀

网友:
    可以了 基本上这么高的速率 能做到-10db就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是全链路的吗?有源芯片的要求能力有吗?链路上的各个不连续点的优化是否做到最优?

网友:
    回损不是绝对值越大越好吗,看看插损啊,插损看衰减,回损看反射

网友:
    围观一下,反正不懂

网友:
    12.5频点还好,你前面低频的回损也比较差,建议优化。收发有AMI的话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