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地信号上的干扰?

楼主(2021-07-08):
怎样用示波器测量地信号上的干扰,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要完全避免干扰信号是不可能的,当

干扰信号足够大时,则必将引起DMM读数改变,它的来源很多,

如:空间的电磁辐射波;测量仪器供电系统中瞬时扰动产生的脉冲

干扰;稳压电源的波纹干扰;经过变压器绕组寄生电容串入的工

频电压等。可以是直流的,如热电动势;也可以是交流的,如正弦

的、非正弦的、短暂脉冲的、超高频和超短频。从形式上又分为串模

干扰和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完全避免干扰信号是不可能的,当
干扰信号足够大时,则必将引起DMM读数改变,它的来源很多,
如:空间的 ...

如果干扰是通过地传播的,请问怎样量地上的干扰?

网友B:
    最实用的办法就是以电源入口为地基准,测量各个地的信号毛糙度,即峰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实用的办法就是以电源入口为地基准,测量各个地的信号毛糙度,即峰峰值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