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如何改变占空比?

楼主(2021-07-08):
开关电源中如何改变占空比?

网友:
集成PWM控制器根据采样电压或电流跟基准电压比较,关断或开通输出,从而改变D

网友:
改变开关电路的参数,一是电容容量的大小。二是电阻阻值。三是改变变压器的匝数。

网友:
空载占空比都是接近零的,反击式开关电源满载占空比小于50%,主要考虑不进入连续电流工作模式。正激开关电源满载占空比可达到百分之九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