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FPGA有什么用,在什么场合适合用FPGA不适合mcu或者DSP呢

楼主(2021-07-08):
FPGA有什么用,在什么场合适合用FPGA不适合mcu或者DSP

网友:
当采用MCU或者DSP等既需要硬件平台、又依赖软件运行的系统却无法进行实时处理的时候,采用FPGA就可以充分体现纯硬件系统实时性优势。

网友:
以现在的技术来看,fpga是最高端的,因为fpga可以用软件方式实现dsp和mcu。其实fpga内部是由大规模的独立逻辑门构成的,编程就是在做连线关系。而mcu和dsp都是数字电路,只要是数字电路都可以用fpga的逻辑门搭出来的。
  mcu编程和应用相对简单,不过只能用于地端产品,高端的话只能用arm了。不过成本相对较低。

  dsp其实就是一种高端的mcu,它是在单片机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个硬件乘加器,也就是说可以快速计算乘法和加法。其实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常用的计算。再加上本身的处理速度快于普通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可以使dsp高速处理数据。其实dsp就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的专用芯片,由于现在大部分设备都是数字信号的,所以dsp应用很广,像手机的音频处理,mp3的,还有视频采集等等,涉及到数字滤波降噪等,还有图像识别等,这类数字信号处理的场合都需要dsp。

  但是dsp是专用芯片,现在的高端arm都集成了dsp的功能,所以手机上现在用的不多了。加上fpga可以软核实现dsp,所以mcu和dsp一般都是工业上使用

网友:
想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