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的开关电源原理图求教

楼主(2021-07-08):
Pspice的开关电源原理图求教?

网友:
利用PSpice进行仿真时,用VPULSE产生方波,VPULSE在SOURSE库中,有七个参数:

V1:低电平,如-5V;

V2:高电平,如+5V;

TD:第一个脉冲相对于0时刻的延迟时间,一般为一个非零值,如1s,2s;

TR:脉冲上升时间,如果为方波,则为0s;
PW:脉冲宽度,为上升到V2后到下降前的宽度,即高电平宽度;

TF:脉冲下降时间,如果为方波,则为0s;
PER:脉冲周期,其值要大于TR+TF+PW,否则得到不想要的结果。另外,PER如果不等于TR+TF+PW,则多出的部分其值为0;如果等于,则为一个标准的方波。

三角波,梯形波等的产生同理;电流源同理(IPULSE),注意设置单位。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cir是什么用处?pspcie是通过capture绘制原理图的,如果是需要网格文件,可以通过菜单pspice/creat netlist,生成,然后改后缀名。

如果是仿真参数都设置好了,并运行完仿真,pspice会自动生成.cir文件的,具体在你画原理图时建的文件夹下的的最后一级文件中找。

网友(2021-08-09):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