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中为什么要用SMT?

楼主(2021-07-08):
PCBA中为什么要用SMT?

网友:
PCBA是通过SMT技术产生的成品,其实有些简单的PCB是不需要SMT的,只有元器件小的才需要使用到SMT技术。

网友:
SMT是表面贴装技术,就是在PCBA的板子上用贴片机进行快速的贴装电子元件。

DIP是手插件,就是在贴装之后的一些大的元件无法用贴片机进行贴装的大部件。
PCBA是带元件的电路板,PCB是没有经过SMT的板子。

网友:
1.加工成本低

2.元件成本低
3.人为引发的错件、漏件几乎不会出现

4.可靠性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