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可制造性

楼主(2021-07-08):
什么是可制造性

网友:
产品工程化的过程,对于后期的制造实现性、工装、工艺、节拍、工位器具、内外物流等过程都应进行考虑并且在产品设计中体现。设计结果必须符合后期生产的条件,否则过程中将不断的发生设变问题,实际上就是前期未考虑可制造性

网友:
1,制造性运营即在营运过程中衍生出新的产品或供求关系。

2,运营就是对运营过程的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是与产品生产和服务创造密切相关的各项管理工作的总称。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运营管理也可以指为对生产和提供公司主要的产品和服务的系统进行设计、运行、评价和改进的管理工作。

网友:
对于后期的制造实现性、工装、工艺、节拍、工位器具、内外物流等过程都应进行考虑并且在产品设计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