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能批量隐藏器件编号?怎么操作?

楼主(2021-07-08):
AD能批量隐藏器件编号?怎么操作?

网友:
隐藏编号就是隐藏丝印么

网友:
    右键就出来了,把丝印层关掉

网友:
选中器件查找相似,然后在属性框点击Designator栏的小眼睛标识就可以批量隐藏器件编号。

网友:
    SHIFT+F,选择相同属性的,再点眼睛图标隐藏

网友:
    看楼上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