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等长设置

楼主(2021-07-08):
请教一下,Allgero 组内等长与组间等长怎么设置。比如有9根线,3根线一组。组内等长要求0.1mm.组与组的等长1mm.谢谢

网友A:
Match Group搞起来

网友:
    加油,很棒棒哦

网友:
    三根线设三组误差0.1  然后九根线再设一组误差1

网友B:
    三根线设三组误差0.1 然后再九根线设一组误差1

楼主(2021-08-08):
引用 网友B:
三根线设三组误差0.1 然后再九根线设一组误差1

    感谢您的回复!!!同时再请教一下,三根线如何同时做蛇形走线(Delay Tune/Phase Tune)?两根线可以设为差分对,三根线就设不了差分对。设为Net Groups,不能三根线同时绕等长。(C-PHY的MIPI信号,是三根线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ch Group搞起来

感谢您的回复!!!同时再请教一下,三根线如何同时做蛇形走线(Delay Tune/Phase Tune)?两根线可以设为差分对,三根线就设不了差分对。设为Net Groups,不能三根线同时绕等长。(C-PHY的MIPI信号,是三根线一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同时再请教一下,三根线如何同时做蛇形走线(Delay Tune/Phase Tune)?两根线可以设为 ...

    三根线还是设置match group啊,然后设置相对等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