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机问题

楼主(2021-07-08):
开机到started Network Time Service 这条就停止了,这是OK状态了吗?

网友:
    如果开机了下面应该显示的是OK 吧

网友:
    linux不算一个系统吗?还牵扯到开机吗

网友:
    敲键盘能输入吗。我遇到的是这样的情况,第一次安装完成后,走走就不动了,也没有出现命令提示符,但是我用键盘敲入用户名回车会提示让我输入密码.......。第二次再运行就没有出现过,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系统是正常的,只是没有正常出现命令提示符。你试试你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