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一)------litho DFM

楼主(2021-07-08):
DFM可制造性设计(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这个概念现在越来越流行,但是很多工程师对此还不是很了解,面对fab提供的DFM solution没有太多的感觉,甚至有些人认为DRC不是已经clean了吗?干嘛又来一堆DFM的solution,好像是fab给designer 增加了负担。这都是源自于大家对DFM的不了解造成的,其本质还是前端设计对fab 运营的不了解。

FM的概念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基本在60nm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在design manual 后面加了一小节DFM rule,这可能就是最早的DFM solution了,当时还没有什么EDA公司的参与,所以基本上是以DRC的形式存在,可是大家一般也不会去看这块,因为他规定了更大的space和width,增加了芯片面积,虽然大尺寸容易制造,可是对于芯片完全按照DFM rule 来设计那么产品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到了40nm时代,各家EDA厂商对DFM都有了一些相应的工具,以及一些针对版图的solution。不再一味强调扩大尺寸,而是引入process simulation来反应设计对工艺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针对litho 工艺的OPC,以及相应的litho friendlydesign (LFD),针对CMP工艺的CMP 模型,以及针对YE的pattern match工具。下面我们分开介绍一下各个DFM solution的大概情况:

1 litho DFM

     说起litho DFM不得不从OPC 来说起,对于OPC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对于目前来说从55nm以下OPC已经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了,而且OPC也从原来的rule base 进入到model base,随着CD的减小OPC 模型也越来越复杂。Fab 面对新tape out的design一般都会用OPC来修正设计图形然后再去做mask,以获得最好的曝光效果。我们经常在JDV的时候看到原本整齐的图形被修改的歪歪扭扭,这基本就是OPC的结果。

    我们经常发现,同样的图形,在相同的曝光条件下,周围的设计环境对图形曝光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相同的pattern,在ISO的情况下没有问题,在dense的情况下就发生了break或者open。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图形本身设计的有问题,这个图形的设计有可能只满足了最优的曝光条件,如果dose和focus稍微有点变化就会造成这个图形曝光的不稳定。也是我们通常说的Hotspot 点。

     从55nm开始就有与OPC配合的LFD(litho friendlydesign)DFM来帮助designer 分析图形的Hotspot,他的本质同样是借助OPC model 来simulationlayout pattern,通过设置不同的dose 和focus来发现weak pattern,在tapeout 之前就修改掉这种Hotspot,以期望在process过程中减少这种risk。

    我想大家一定会问,那这种问题不能通过修改OPC来解决吗? 我们先来看看如果OPC发现这种问题他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如果fab的OPC工程师发现了一个Hotspot,第一步他会停止整个OPC,然后看看整个Hotspot能不能specialhandle,如果可以通过调整OPC recipe,specialhandle这个点,那么他会对这种图形special handle,如果不能他会联系CE通知客户这个地方OPC处理不了,客户需要修改design。

      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是tape out 角度这两种方法会有什么缺点,第一种specialhandle,这里的Hotspot没有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special handle的,这样处理后与不需要specialhandle的地方有什么差异,是否对RC有影响。也许有人会说一个点的差异对RC没什么影响,那万一这种pattern很多呢,或者这个点正好是你的critical 信号线呢?这个就都不得而知了。那第二种反馈修改,那自然是耽误tapeout时间了,修改完重新在tapeout,重新OPC,快则一星期,慢则一个月,万一这里还不好改牵一发动全身那岂不是头大。

   其实我理解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同样的pattern,在wafer不同的位置曝光出来不一样,是不是fab做的不好。其实这并不能说明fab做的不好,在fab里想要保证wafer 的center, middle,edge 的位置都一样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wafer不是平的,我们的工艺也不是只有litho一种,我们要对wafer处理,有CMP,有淀积,有清洗,要上光刻胶,对于每一个地方的曝光条件都是有所微调的,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位置前层工艺的影响都不一样,只要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认为就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才需要DFM,才需要这样的process simulation工具来帮助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发现这种由设计带来的weak点,减少risk的发生。

     但是OPC也不是一直不改变,fab也是一直在学习中,OPC对于Hotspot的解法也是在一直积累,所以说如果是使用成熟工艺,或许已经不需要这种DFM的solution,OPC已经能完全cover任何情况不需要再做special的处理,如果你用的是比较先进的工艺,那DFM的solution就是必须的选项了,而且事实上对于28nm的某些layer,14nm finfet工艺这种LFD check已经是tapeout 前的必须检查了。

网友:
我们经常发现,同样的图形,在相同的曝光条件下,周围的设计环境对图形曝光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相同的pattern,在ISO的情况下没有问题,在dense的情况下就发生了break或者open。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图形本身设计的有问题,这个图形的设计有可能只满足了最优的曝光条件,如果dose和focus稍微有点变化就会造成这个图形曝光的不稳定。也是我们通常说的Hotspot 点。

网友:
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是tape out 角度这两种方法会有什么缺点,第一种specialhandle,这里的Hotspot没有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special handle的,这样处理后与不需要specialhandle的地方有什么差异,是否对RC有影响。也许有人会说一个点的差异对RC没什么影响,那万一这种pattern很多呢,或者这个点正好是你的critical 信号线呢?这个就都不得而知了。那第二种反馈修改,那自然是耽误tapeout时间了,修改完重新在tapeout,重新OPC,快则一星期,慢则一个月,万一这里还不好改牵一发动全身那岂不是头大。

网友:
其实我理解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同样的pattern,在wafer不同的位置曝光出来不一样,是不是fab做的不好。其实这并不能说明fab做的不好,在fab里想要保证wafer 的center, middle,edge 的位置都一样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wafer不是平的,我们的工艺也不是只有litho一种,我们要对wafer处理,有CMP,有淀积,有清洗,要上光刻胶,对于每一个地方的曝光条件都是有所微调的,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位置前层工艺的影响都不一样,只要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认为就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才需要DFM,才需要这样的process simulation工具来帮助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发现这种由设计带来的weak点,减少risk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