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IC电路实际输出比理论计算值偏高很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1-07-08):
如图所示,Vin输入7~12V;R3=9k ohm,R6=1K ohm;
电源芯片XL6008(芯龙),FB引脚电压VFB=1.25。(实测VFB=1.248V);
理论输出Vo=(1+R3/R6)*1.25=12.5V,可是实测输出电压确有13.7V;
SW引脚在空载时震荡,接上负载就不震荡了。输出纹波也不大,只有几百个mV;
R3和R6设为其他阻值时,输出电压也有类似的情况,实际输出比理论值都要高不少。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各位!!!

网友:
电阻也有误差! C4最好接上数百pF,因为FB和GND脚之间有结电容约5~10pF,不接C4时输出可能有突波,若设突波也有冲击大电流流向输出端电容。

网友:
    学习下,我看了芯片资料,推荐的电阻阻值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和电感有关系,或者PCB的布局布线,找他们原厂问下。

网友:
    内部基准误差、电阻网络有误差,所以,测量误差也算正常,只要系统稳定性正常,则我们就认为是正常反馈关系。 按照你的测量1.248*10/1=12.48,可输出却是13.7只有2种可能,9k电阻大了,1K电阻小了,或者纹波大了引起测量误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