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Free Physical Viewer17.2 打不开部分PCB文件

楼主(2021-07-08):
          使用同一版本的 allgero 17.2 软件设计的PCB,有些可以被allegro Free Physical Viewer17.2打开,有些会报如下错误:" ERROR(SPMHOD-29): Unable to open design, Design was saved under a newer release and contains features not compatible with this version of software. See the newer release's documentation for any conversion capability. "
        请大神帮忙看下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可能是更新版本的PCB文件吧,再装个17.4版本的free viewer

楼主:
free viewer 的补丁是S015,Designer 的补丁是S053,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S053相较于S015 升级了哪些功能?

网友:
正常同一版本下不同补丁都是可以打开的,但是,17.2的bug实在是不少,这有可能是其中一个bug,去打个新点的补丁吧!

网友A(2022-03-02):
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2022-04-21):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

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
装个17.4版本的free viewer,但这个也有1.5G大. 17.2free viewer才2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