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的小知识 EDA输出的odb++flie

楼主(2021-07-08):
EDA(allergro)输出odb++file 相当于光绘文件,一般用于valor软件。

相比art格式的文件,odb++file优点在于导入valor NPI中不用手动排序以及设置层叠属性。

打开allgero→file→export→odb++inside

1、设置输出文件的路径。
2、output options 勾选GZIP
3、设置输出参数
4、转成odb++格式

网友A:
补充一下:allgero→file→export→odb++inside这个功能是需要单独下载odb++插件安装后才能用的。

odb++插件下载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69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allgero→file→export→odb++inside这个功能是需要单独下载odb++插件安装后才能用的。

odb++ ...

我没有打这个补丁,我EDA能正常输出。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打这个补丁,我EDA能正常输出。谢谢!

这并不是一个补丁,是个小插件。新安装的allegro这个功能是用不了的,你点击菜单会提示你要提前安装odb++插件才能使用。安装后环境变量里面会多出一个 ALLEGRO_BRD2ODB 的变量,变量值是你安装的odb++插件的路径。你电脑的环境变量里面肯定也有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并不是一个补丁,是个小插件。新安装的allegro这个功能是用不了的,你点击菜单会提示你要提前安装odb++ ...

你指的是odb_inside_install.nt.v765.ex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odb_inside_install.nt.v765.exe?

对的,你不要跟我说你没安装过这个插件就能使用了,莫非我们用的都是假的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你不要跟我说你没安装过这个插件就能使用了,莫非我们用的都是假的allegro

抱歉,我一直以为这个程序是valor软件的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一直以为这个程序是valor软件的补丁

问题讨论这个没什么的,能让大家学到知识才是重点,互相学习!

网友B:
    请教一下,odb++file只能通过BRD输出吗?假如没有brd,只有gerber文件,是否能导出odb++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odb++file只能通过BRD输出吗?假如没有brd,只有gerber文件,是否能导出odb++file。

    allgero可以直接出odb++file,如果只有gbr文件你可以尝试用CAM350 软件转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lgero可以直接出odb++file,如果只有gbr文件你可以尝试用CAM350 软件转换。

    尝试了一下,用CAM350软件虽然可以转换,但是转出来的文件还是有缺失。看来还是得allegro转才行。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了一下,用CAM350软件虽然可以转换,但是转出来的文件还是有缺失。看来还是得allegro转才行。非常感 ...

    不用客气,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