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平轉換IC 輸出電流問題

楼主(2021-07-08):
    想請教各位一個問題,這是目前測試時發生的問題,因外部IO運用電平轉換IC當作BUFF使用,但卻發現原本料件 GPIO 雙向IO 輸出電流 只有0.02mA,導致外部客戶端如果IO負載大時,就會導致IO異常.為了避免外部輸出電流過小 找了一顆NLSX3018 他標定 IO輸出電流為20mA ,但是 我今天利用外掛負載時 大於2mA 就會開始壓降. 那這時候我該怎麼做比較好(如果在加個pull high在後端 OE關閉情況下 IO會常H也不是好的辦法,但如果後端加個MOS  如果要做回讀也沒辦法)

    哪一顆哀西?????????????????

网友A:
    你的IO端口拉出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如果是单向的,那么使用缓冲器芯片。如果双向的,可使用双向电平转换芯片。你可能没仔细看规格书,电平转换芯片上写的,输出20mA时,是有一定的压降的,这个一般手册上都会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O端口拉出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如果是单向的,那么使用缓冲器芯片。如果双向的,可使用双向电平转 ...

問題是 還不到一半 就已經掉一半以上

网友A:
    你先量一下,是否你的IC供电也跟着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量一下,是否你的IC供电也跟着掉了。

    供應電源正常 不過輸出GPIO 已經完全掉下來

网友A:
    貌似你用错IC了。。。这个芯片没有缓冲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用错IC了。。。这个芯片没有缓冲功能。。

    OK , 不過如果要做 輸出雙向IO Buff 有什麼推薦的IC?

网友A:
你速率多高?两边电平多少?我只用过TXS0102,驱动电流也不大。我不太确定你的问题是否一定要双向缓冲芯片才能解决,最好仔细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速率多高?两边电平多少?我只用过TXS0102,驱动电流也不大。我不太确定你的问题是否一定要双向缓冲芯片 ...

    4M 左右  不過之前有使用過您使用的那個系列 發現客戶負載過大  所以最後只能利用74VHC541做單向輸出(IO為8mA左右) ,只是如果考慮到雙向時這個策略不是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