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规格书怎么看

楼主(2021-07-08):
圈的参数怎么取?

网友:
画丝印的时候,长宽可以按最大值3.1。
高度按最大值1.0。
一般焊盘间距离大于0.2mm就够用了,是为了保留阻焊桥,及能正常开钢网。在此基础上,焊盘尺寸可以用范围值中偏大的。

网友:
    要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话,就按照推荐的封装大小来做,推荐尺寸没有的话,按照最大值来做。

楼主:
    做不出来,是不是哪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