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二个错误怎么改,还有我的过孔是十字连接的,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1-07-08):
(图片)

网友:
    看看评论怎么说的

网友:
    看message那里的错误 再跳更改

网友:
    1、点击错误提示,画面就会跳到出错的位置,修改错误就好了
    2、过孔与铜皮的连接方式推荐采用全连接,器件焊盘接大面积铜皮时才使用十字连接,在Checklist中有明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