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中直流是怎么通过变压器的?

楼主(2021-07-09):
开关电路中直流是怎么通过变压器的?

网友:
直流电路中使用变压器,首先要把直流变成交流(开关变换),也就是用开关电源。关于开关电源,建议购买成品的DC-DC模块。根据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选择合适的DC-DC模块。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目前,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

网友:
以反激式为例。初级有电流流过时,铁芯磁通增加。然后断开初级,由于磁通要减小,所以会在次级感应出电压。

网友:
    不能说是直流通过变压器的,在整流输出和变压器回路中,还有一个关键元件---开关晶体管,由于开关晶体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的高速变换中,就像在回路中加了一个高速通断的开关一样,已经把直流变化成了一个个的电流脉冲,采样信号也正是不断的调整这些脉冲宽度来实现稳压的,开关电源的名称也是由此而得名。

    根据直流电的定义,这种从零到峰值不断跳跃变化的脉冲电流不能叫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