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式超声电源的振幅问题?

楼主(2021-07-09):
电源上可以设置振幅(10%~100%),又可以设置输出电压(10%~100%).据我了解是超声电源的功率或输出电压都是靠调节全桥的占空比来控制的.这个振幅和输出电压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都是控制这个占空比?

网友:
振幅 对应 峰值(波纹,或交变电压),占空比 影响 平均电压,输出电压一般指滤波稳压后的输出。

网友:
这个占空比和电压成正比

网友:
峰值,有效值,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