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画好pcb图之后发给工厂生产板子的是什么文件???

楼主(2021-07-09):
pads画好pcb图之后发给工厂生产板子的是什么文件???

网友:
生产的不是pds文件,而是通过pads生成的光绘文件,用来绘制底片和生成程序。

网友:
    GERBER 光绘文件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pcb文件发给厂家生产,也可以生成gerber文件后交给厂家。

    前一种方式对设计者来说是最简单的,但是对设计方来说,这样做有泄露知识产权的风险,pcb厂家收到文件后也会生成gerber文件再生产。

    pads档生成gerber文件要经过细致的检查确认,因为它的层定义要比protel复杂且容易造成歧义。

网友:
    gerber-274格式

网友:
    现在的底板厂都能接受多种格式的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