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高速信号的手工布线和自动布线之间的矛盾?

楼主(2021-07-09):
如何解决高速信号的手工布线和自动布线之间的矛盾?

网友:
现在较强的布线软件的自动布线器大部分都有设定约束条件来控制绕线方式及过孔数目。各家EDA公司的绕线引擎能力和约束条件的设定项目有时相差甚远。例如,是否有足够的约束条件控制蛇行线(serpentine)蜿蜒的方式,能否控制差分对的走线间距等。这会影响到自动布线出来的走线方式是否能符合设计者的想法。另外,手动调整布线的难易也与绕线引擎的能力有绝对的关系。例如,走线的推挤能力,过孔的推挤能力,甚至走线对敷铜的推挤能力等等。所以,选择一个绕线引擎能力强的布线器,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
高速信号线还是手动布线比较妥当

网友:
    软件的功能还没有那个完善吧,是不是高速信号线,他们根本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