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断线产生的原因?

楼主(2021-07-09):
PCB断线产生的原因?

网友:
贴膜工序原因是贴不牢,有气泡,如果是湿膜还有垃圾污染

网友:
曝光工序(底片由于划伤或者垃圾造成的问题,包括曝光机问题,曝光局部不足等)

网友:
电镀问题(电镀不均匀,或者表面有吸附),操作不当(基本是划伤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