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环境部署jpress,创建数据库时提提示连接失败

楼主(2021-07-09):
通过ip地址访问到安装jpress页面后,输入参数,创建数据库,提示连接失败,

网友:
    会不会是没设置好

网友:
    几个思路
    1 mysql命令行使用上面的配置是否正常
press库下的表是否需要提前建立
    3 grant授权库权限了吗

网友:
    嘿嘿,不知道和版本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