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已画好的matlab图中双Y轴坐标中右边y轴的刻度?

楼主(2021-07-09):
用plotyy命令画出了一个图形,在坐标设置选项里只能修改左边那个y轴的刻度等信息,右边的y轴的信息该如何修改呢?
问题补充:我的意思是如何在已出图形选项里设置修改,而不是修改语句来实现。
望各位指导。

网友:
这个应该要在程序里修改

网友:
我的matlab版本2012a
plotyy 画好图后,在图形窗口选择view-plot browser,就会出现plot browser小窗口,可以看到有两个axes对象,一般下面的那个axes对象就是对应右边的坐标轴。

网友:
    难道真的 在图像属性编辑器里 无法修改右面的Y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