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器件和传统元器件的区别

楼主(2021-07-09):
贴片元器件和传统元器件的区别

网友:
1. 主要的区别就是贴片的体积减小了,没有引脚,省了很多材料。

2. 因为科技的进步,工艺的要求,将以前由电容,电感,电阻,等元器件组成的电路元器件,变成用机器贴片机来组装的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贴片电感,贴片变压器等电子元器件组成的电路元器件,其优势是压缩了空间,减少了产品体积。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

网友:
主要是同个元件的体积明显的减少了。市面上同功能的元件贴面和传统的都有。当然在电路板生产时,传统元件的焊接一般采用锡池焊接,而贴面元件采用波峰焊接,这就会使贴面元件的节能减排和电路板的稳定性方面占到了绝对的优势。

网友:
主要的区别就是贴片的体积减小了;没有引脚,省了很多材料;制作电路板时直接用再流焊,效率提高了……但贴片元器件的缺点就是因为贴着电路板焊接,不能做过热的元器件,功率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