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下的电源与地GND分类

楼主(2021-07-09):
对“PCB设计”而言,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就是“电源与地GND”;列举例子如下:

i)、首先,对“简单电路”而言,其中的“电源与地GND”只有2个,大部分情况下,其被命名为“VCC”和“GND”;

ii)、其次,对“稍复杂电路”而言,其必须对GND进行“地平面分割”,因为“GND”是噪声最大的地方,所有的噪声最终会通过电路或线路导入到GND上;同时,“数字电路”对噪声的容忍度很高,“模拟电路”对噪声的容忍度很低,两种GND若是不分割,数字电路的噪声会直接与模拟电路的噪声叠加在一起,使“GND”出现“偏移”,曾经实测的电路中,GND的电位偏移最大时,其能达到“350mV”,直接导致“AD/DA”工作紊乱;

iii)、其次,对“更高层次电路”而言 ,其“电源与地GND”均需要进行分割,同时需要考虑“电源线压降”、“电源上电时序”、“电源完整性”、“GND分割”、“GND干扰”等等因素

1、电源与地详细介绍

对“PCB”而言,对“电源与地GND”的区分,个人目前接触的种类有限,详细列举如下图所示:

首先,电源与GND而言,重点有5个,即:“VCC”、“VDD”、“VSS”、“VEE”、“GND”,详解如下:

i)、“VCC”:模拟电源,“C”表示为“Circuit”,即“电路”、“接入电路的电压”;

ii)、“VDD”:数字电源,“D”表示为“Device”,即“元器件”、“接入器件的电压”;

iii)、“VSS”:数字地,“S”表示为“Serial”,即“公共连接”、“负极”;

iv)、负电源,“E”表示为“Emitter Voltage”,即“负电源”,多为“ECL电路的负电压”,即“发射极耦合逻辑电路(emitter coupled logic)”;

v)、“GND”:表示“地”;

其次,“电源”而言,主要区分4类:“VCC”、“Vdd”、“Vss”、“VEE”:

i)、“VCC”:“C=circuit”,表示“电路”的意思,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ii)、“Vdd”:“D=Device”,表示“器件”的意思,即“器件内部的电压”;

iii)、“Vss”:“S=series”,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即“电路公共接地端”;

iv)、“VEE”:负电源,或模拟信号地;

再次,对“GND”而言:主要有3种:“直流电源地”、“模拟地”、“数字地”:

i)、“直流电源地”:“Power GND”(PGND)或直接写为“GND”;

ii)、“模拟地”:“Analog GND”(AGND);

iii)、“数字地”:“Digital GND”(DGND),国内部分写为“SGND”(拼音“shuzi”的开头);

在实际使用时,大部分情况下,“电源”和“GND”的分类中,“GND”默认均为“GND”,对“简单电路”,无需区分,直接使用即可,如下所示:

在"AD"中,若是需要使用其他"GND"时,除使用不同的“GND符号”外,也可“直接改变GND网络名”实现“不同GND网络区分”,如下所示,手动修改网络名为“AGND”:

从上可知,改变后的“AGND”与“GND”不为同一网络,虽然其“网络符”相同,但其表现为“不同的nets”;

网友:


网友:
    分类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