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泰克示波器时哪些指标是必须关注的?

楼主(2021-07-09):
自从示波器问世以来,它一直是最重要、最常用的电子测试工具之一;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示波器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其示波器性能与示波器价格也五花八门,市场参差不齐,安泰测试为您从多方面阐述如何合理选择示波器。泰克示波器一直是备受电子工程师们“宠爱”的一个品牌,很多客户在选择示波器时都会首选泰克示波器,那么大家在选择泰克示波器应该关注哪些指标呢?今天安泰测试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
1、影响示波器价格与性能的因素一 信号
您要知道您用示波器观察什么?既您要捕捉并观察的信号其典型性能是什么?您的信号是否有复杂的特性?您的信号是重复信号还是单次信号?您要测量的信号过渡过程带宽,或者上升时间是多大?您打算用何种信号特性来触发短脉冲、脉冲宽度、窄脉冲等?您打算同时显示多少信号? 您打算如何选择示波器价格,示波器性能与价格比?
2、示波器类型模拟还是数字?
传统的观点认为模拟示波器具有熟悉的面板控制,价格低廉,因而总觉得模拟示波器"使用方便"。但是随着A/D转换器速度逐年提高和价格不断降低,以及数字示波器不断增加的测量能力和实际上不受限制的各种功能,数字示波器已独领风骚。
3、带宽如何?
带宽一般定义为正弦输入信号幅度衰减到-3dB时的频率,即70.7%,带宽决定示波器对信号的基本测量能力。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示波器对信号的准确显示能力将下降,如果没有足够的带宽,示波器将无法分辨高频变化。幅度将出现失真,边缘将会消失,细节数据将被丢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带宽,得到的关于信号的所有特性,响铃和振鸣等都毫无意义。
带宽有两种类型:重复(或等效时间)带宽和实时(或单次)带宽。重复带宽只适用于重复的信号,显示来自于多次信号采集期间的采样。实时带宽是示波器的单次采样中所能捕捉的最高频率,且当捕捉的事件不是经常出现时要求相当苛刻。实时带宽与采样速率联系在一起。
4、影响示波器价格与性能的因素—采样速率怎样?
定义为每秒采样次数(S/s),指数字示波器对信号采样的频率。示波器的采样速率越快,所显示的波形的分辨率和清晰度就高,重要信息和事件丢失的概率就越小。如果需要观测较长时间范围内的慢变信号,则最小采样速率就变得较为重要。为了在显示的波形记录中保持固定的波形数,需要调整水平控制按钮,而所显示的采样速率也将随着水平调节按钮的调节而变化。
5、存储深度
存储深度是示波器所能存储的采样点多少的量度。如果您需要不间断的捕捉一个脉冲串,则要求示波器有足够的存储器以便捕捉整个事件。将所要捕捉的时间长度除以精确重现信号所须的取样速度,可以计算出所要求的存储深度,也称记录长度。在正确位置上捕捉信号的有效触发,通常可以减小示波器实际需要的存储量。
6、示波器通道
您需要的通道数取决于您的应用。对于通常的经济型故障查寻应用来说,需要的是双通道示波器。然而,如果要求观察若干个模拟信号的相互关系,将需要一台4通道示波器。许多工作于模拟与数字两种信号的系统的工程师也考虑采用4通道示波器。还有一种较新的选择,即所谓混合信号示波器,它将逻辑分析仪的通道计数及触发能力与示波器的较高分辨率综合到具有时间相关显示的单一仪器之中。
7、影响示波器价格与性能的因素—指标精度
示波器的指标有很多:如垂直灵敏度、扫描速度、增益精度、时间基准、垂直分辨率、保修期等。

网友:
    不管选择哪款示波器,这些都是一种指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