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pwm功能问题

楼主(2021-07-09):
单片机打开io口pwm功能,但是旁边的io口也会输出微弱的pwm功能,大概有1v左右,离这个io口越远的电压越低,旁边io口我设置为输入,然后开启上拉,他会有好多尖波,这个是啥原因呀

网友:
可以试试把pwm波的频率降低一点

网友:
    可能是板子布线问题,两根线靠得太近,高频的pwm相当于一个干扰源,会产生电磁场对旁边的线产生影响,参照一下电磁感应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