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win7应该用哪个版本AD比较稳定?

楼主(2021-07-09):
我是win7应该用哪个版本AD比较稳定?

网友:
都一样的吧只要不是99

网友:
win7的话应该这四款都能用的吧,我用的6.9,版本高对电脑要求也高,够用就行

网友:
AD10以上版本都是可以的!

网友:
    AD9--AD21都稳定

网友:
    对win7推荐14.23还行。更高的版本都是在win10下测试,没有直观感受

网友:
    16后的不建议,推荐20后面的版本吧,比较滑溜,稳定方面只要文件体积不是特别大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