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无输出但是低压侧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21-07-09):
今天遇到一个开关电源,独立的220v入,12v出,打开后看到和ka3842第六脚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处有明显的烧糊的现象,我用万用表测过有300v,但是一闪一闪的,
换过电阻后,低压处有一个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无输出,

网友:
3842 的6脚是芯片输出脚,如果那里烧了,很有可能芯片和开关都坏了

但电源的输出还有电压,虽然不稳定,说明芯片和开关管还在工作。
你可以测一下芯片7脚的电压是否稳定,如果稳定说明电源很可能低压侧有问题。

如果电压不稳定,时高时低的那这个比较难修啦,很可能要从芯片入手。

网友:
开关电源220V输入整流管前是接的保险电阻的话可能是保险电阻坏,测直流300V是测不出来的,直接测那个电阻,一般为0。22---2欧高了就不正常了,3842和光耦,开关管也有可能坏

网友:
3842有很多电压不稳定一个原因买到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