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1-07-09):
FPGA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比如一个系统有一个自己的总线系统,包含8位数据线,8位地址线,一些控制线等。这种情况的应用需要一个芯片有很多的引脚,并且能快速的译码,而这

就是FPGA/CPLD的强项了。又由于他的并行特性,在读写RAM或者做大批量的IO处理(比如有个10通道输入的IO卡)时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同时按现在的趋势发展,当nios系统(相当于ARM或者单片机)越来越成熟,速度越来越快时,我们可以把现在的一个复杂系统并入FPGA,即只用一个FPGA实现大部分的功能,所谓SOPC。这可以大大节省PCB面积和成本。

网友:
fpga主要用于asic设计中的硬件验证,也可以在小批量产品的试制中直接用于数字产品上。

至于vhdl和verilog hdl,用户数量差不多。vhdl适用于系统描述,因此对于抽象描述很好用;verilog hdl更适用于物理描述,对于底层描述用verilog hdl更方便。

网友:
fpga的应用可分为三个层面:电路设计,产品设计,系统设计